dv2000 的疑难杂症

楼主(2010-06-03):
DV2000  显卡问题开机一长2短 加焊过正常了   装起来又不正常了 ,  从新植球后OK了  但拆电源自动开机可以正常显示 ,按开关不过显卡1长2短DD响   不是内存问题 ,只要插电自动开机就能正常显示 关机后按开关就是DD响  找IO 910QFB1  29角直接对地也是一样DD的不过显卡 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 请高手指点解围!

网友:
先刷个bios 试试 再换个ec  试试不显的时候外接是否正常

网友:
不显的时候 外接 是否正常 看看是否是ec没有正确切换

网友:
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IO已近换过了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还没有做好,重新作个显卡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