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202档38

楼主(2010-06-03):
集显,档2A-38,电流到0.7左右,不上内存档E0,换过CPU,北桥,NEC电容,无果,请大家帮忙支招~

网友:
看看内存smbus有没有波形出来 用阻值卡打打阻值

网友:
内存没过吧 bios刷过吗

网友:
内存槽呢 BIOS呢 都试试吧

网友:
好像没过内存吧,打一下内存的阻值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内存检测不过或内存出错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地址线波形有出。。

网友:
这个,你有刷过BIOS吗?

网友:
挡0.7应该有某组S0状态下的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看看内存这边的电压,正常的话,看看槽子到北桥的总线,然后看看时钟给北桥这边的频率对不。其他的动作等这些做完了再做。没有目的的换东西会让你更糊涂。

网友:
38应与北桥有关,你加焊北桥试试。

网友:
你加焊一下北桥,试试。

网友:
北桥是943GML,换过,也换过945GM的,也一样。这个机器原来故障是有时花屏,于是按通病处理先换掉NEC电容,然后在装系统的时候死机,最后就挡38了。

网友:
我以前有一台日立的笔记本也是当38,也是加焊过南桥,北桥, BIOS找不到,只好还给客户了

网友:
打阻值卡正常吗,一步一步往下找,最后应该是北桥,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内存没有过。你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。供电时钟。还有BIoS也应该考虑一下的。

网友:
bios 内存槽,北桥,楼主最好先打一下内存槽阻值

网友:
加焊一下内存槽

网友:
不过内存,测内存槽的信号线对地阻抗是否正常

网友:
我建议你做北桥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,先刷BIOS,不行的话在量一下内存槽的供电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,在量一下内存到北桥的地址线与数据线,肯定会发现问题,前几天我就遇见过样的问题

网友:
刷BIOS后故障修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