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210l 不能开机,闪黄灯

楼主(2010-06-03):
DELL 210L 突然关机,再开机就开不了,电源指示灯闪黄灯。换了电源还是不行,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?

网友(2010-07-12):
我也有一台是3100的机子 主板是与210L一样的,也是这个问题。我用万用表测了后发现是CPU供电部份有短路,细查后是场管06N03短路,用其它管换上后没用几分钟就坏了  还烧坏了3418。后因没有同型号的场管,一直放在那里没有修理

网友(2011-12-03):
就是开机键的灯一直在闪 都不知道怎么解决!

网友(2012-05-05):
今天接到一台机子也是同样故障,寻找解决方案

网友(2012-08-26):
重新加焊下  主板电源插排附近的那个芯片,还是不行的话更换一个芯片试试?

网友(2015-12-02):
loi楼主 解决没有啊   我也有台

网友:
我的换电源就好了   刚刚搞定

网友A(2016-07-09):
有把BIOS备份出来吗?需要一份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把BIOS备份出来吗?需要一份BIOS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search.p ... ;filter%5Bforum%5D=看看这里有没有  最好提供一下板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