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请转正

楼主(2010-06-03):
自己培训的时候做的笔记,部分机器的通病,师傅传授的,自己总结的,恳请转正:§A系列和(T20~T23)电路基本一样,上电时序也一样
§X系列待机管容易烧,待机管烧坏同时烧坏H8,电流增大
§X系列待机管大都在北桥的反面
§R32,R40插上光驱报警,则可以把光驱开关(在主板上)进行短接
§索尼(S18~S36)系列显卡易虚焊,原因在于风扇振动把显卡弄虚焊了(风扇是压在显卡上面的)
§大部分索尼机器都是由南桥直接触发的
§X系列暗屏改屏线时,屏线里多一个3.3V供电,这时可把3.3V供电短接地
§IBM机跑码2D或者4D,一般为南桥问题,而3D则为内存槽问题(大多数)

IBM
T系列通病

§T20,T21,T22,T23,T30,T40,T41,T42, T42p, T43,T60,T61,T400,T400s
§T20,T21,T22,暗屏大多为屏线问题,或者主板上的F4(保险)坏掉了。
§0190错误,如果电池有电,则为内存槽旁边的小电阻坏了。
§T20,T21,T22,死机,掉电,不开机(硬盘灯闪一下)则为ADP3421问题。
§T20,T21,T22,如果暗屏首先把高压条的123脚短接看一下。
§代码跑38掉电,待机为零,则为东芝芯片的问题。
§代码跑28,可能为密码芯片的问题。
§01750188错误时,先换掉ADP3421后再解。
§T23内存槽容易坏,易掉电感(L8,L11),北桥发烫缺电压,待机一般为0.06.
§T23不跑CPU,多数为北桥左下角电容之间的三极管虚焊所致。
§T30内存槽容易坏,下边的那个。
§T30不触发,显卡,短路所致(可能)易坏。
§T40,T41,T42显卡易坏(死机,花屏)
§CPU供电芯片ADP3205易虚焊,或者LOGO界面进不去,
§T43,南桥容易坏,进不去系统,停在LOGO界面
§T60,T61显卡容易虚焊,或刷BIOS
§T60,T61等机器,电源口边滤波电容也易坏。

IBM
R系列笔记本通病

1,R30,R31,R32,R40,R40e,R50,R51,R51e,R60.R61,R400,R400s
2, R系列屏暗可能是屏保开关的问题
3,R系列不认硬盘,不认光驱,南桥虚焊
4,R系列不上CMOS电池会自动触发
5,R30板载CPU cmos电池座子易虚焊
6,R31拔去CMOS电池会报PCI报错,在BIOS设置里把PCI项改成自动或者DISABLE
7,CMOS电池不上跑代码不准
8,R31跑代码D3内存槽虚焊
9,R31代码来回跑南桥虚焊
10,R系列拔去CMOS电池或做系统之后,BIOS里关闭鼠标项
11,R系列无待机,考虑电源接口滤波电容虚焊
12,R30不亮机或花屏,显卡问题,拔去内存如果报警,则为显卡问题,否则可能是CPU问题(没有工作)再考虑南北桥的问题
13,R32同R40都是由南桥直接触发不是由I/O触发
14,R32不保存时间,太多因为CMOS电路中的二极管D14,D15的问题
15,R32北桥后面的滤波电容,容易掉焊盘
16,R系列代码85,87,则为安全芯片问题
17,R50,R51与T40一样维修,显卡易虚焊
18,R52与T43一样,通病为南桥问题
19,R60,R61显卡易坏,再不亮则刷BIOS
20,R40,R40e有时候能上网有时候不能上网,都为网桥虚焊。

先传这么多了

网友:
版主在哪里呀 ,

网友(2015-12-14):
都是老机器了

网友(2016-05-05):
0190错误 电池有点 外接AC 也报019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