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

楼主(2010-06-03):
我一联想19液晶显示器,电脑启动时能显示,但一进系统就自动灭了,且电源指示器是绿色的,然后把开关,关一下,在开一下,亮一下又灭了,刚开始是以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坏了,有同样的,换上去,不行,后来把四根灯管换了,用了不到一分钟,还是那样的问题,再开关的话,屏不停的闪,什么也看不见,而且还能听见声音。请问各位师父,我这是灯管没有换好,还是其它的地方还有问题。

网友:
指示灯是绿的,说明是开机状态,并且检测到HV信号。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量啊,要不就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刷个驱动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