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问个 驱动板问题

楼主(2010-06-03):
从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接供电给 驱动板 板上有2个插槽 不知道那个是  一个是4针 2个接地  2个12V   还有个6针的 2个12V 2个接地 ADJ EN

网友:
四针的是电源,六针的是高压板接口

网友:
驱动板到高压板一般是对好入座:
只要记住ADJ是亮度调节信号和ON/OFF开关机信号就行,电源供电对接,接地对接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四针的电源接口,6针的高压板接口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再给你两个参考图:到高压板的接口,在驱动板一般是6针接口:即12V两个并联脚,两个接地并联脚,一个ADJ亮度信号,一个ON/OFF开关机信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驱动板上是四针接口,接口是白色,即两个12V供电并联脚,两个接地并联脚。如果四针是其他颜色,如蓝色等,一般是软件升级接口,必须注意区分,接错会烧板子。

网友:
接那个4针的座上就行了

网友:
接那个4针的座上就行了
引用 网友A:

那就挂了,插六针有ADJ那个呀
四针那个只是单电源供电12V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看清楚好吗,楼主是想用一体电源板给通用板供电,,,你说不接四针那座还能接那个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看清楚好吗,楼主是想用一体电源板给通用板供电,,,你说不接四针那座还能接那个 ...
引用 网友A:

不好意思,原来是看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