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次问的问题看不到了,再问下北桥945GC可以和945G相互 ...
上次问的问题看不到了,再问下北桥945GC可以和945G相互代换吗

楼主(2010-06-03):
上次问的问题看不到了,再问下北桥945GC可以和945G相互代换吗
问题

网友:
你的问题在呀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0412&highlight=

网友:
你换下看看不就知道了 不会烧东西

网友:
能不能代换,我确实不清楚。我换桥就认一个死理,桥的型号和桥的版本一样就动手。

网友:
刚换了下,没有成功,连复位都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