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屏

楼主(2010-06-03):
一台HPC 纯平显示器 开始能看到BIOS  和启动WINDOW启动顺序  到以后就不显示了 屏幕左上角出席不正常的横线  好像就死到哪了  主机没问题  能听到进系统的启动声音    请各位大哥指教是哪里出现的问题

网友:
把这台显示器搬到另外主机试试,来确定电脑还是显示器坏

网友:
谢谢  就是显示器问题  把信号拔掉  让主机启动起来  再插信号线   就显示了 一切正常  显示器内可能进过老鼠  有老鼠尿味  有些线也被咬开了

网友:
高手给支个招吧  纯平挺行的  不舍得当垃圾度丢掉   谢谢

网友:
查一下二次升压电路,还有就是主机的刷新率是不是太高了。

网友:
不是的  就是显示器问题    今天我把尾板换了也不行   高手们帮办忙吧

网友:
差g1电路上面是不是有电容虚焊或者坏点了

网友:
谢谢  我查过了  也正常  又没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呀

网友:
你把你的显示器搬到别的主机上试一下

网友:
会不会是主机问题,不关显示器的事.

网友:
这现象你首先要确定主机还是显示器,是主机再换显卡试试。是显示器首先你先把破损的线换好,把PCB板上的老鼠尿迹用洗板水弄净,同时确认没有被腐蚀的铜皮和元件。就看看频率自动切换电路,

网友:
问题出在二次升压电路,因为在刚开机时,电脑自检的分辨率比较地640*480     在系统  桌面下1024*768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