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机器故障

楼主(2010-06-03):
之前开机时,电源指示灯就黄色,一闪一闪的,确定是电源损坏后,更换了另一个DELL电源,客户用了一天后,第二天开机,又是黄色灯一闪一闪,拔掉ATX电源接口,绿黑短接,电源正常,然后插上主板就又正常了,今天客户又打电话说还是那故障,我去也是短接了一下就可以了,我想问的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故障的出现,最开始那个电源损坏后的现象是短接风扇转下就停了

网友:
最开始那个电源损坏后的现象是短接风扇转下就停了(这是电源坏),换了电源是否是好电源,还要确定板子到底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电源肯定是好电源

网友:
楼主何不用置换法一试,把你后换的电源在别的正常的机器上试一下,再把别的机器上的电源放在戴尔的机器上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