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螺丝卸不掉。

楼主(2010-06-03):
拆的就剩一个螺丝了,怎么卸都没反应,郁闷,拆不下来 灯光拿不出呀

网友:
想想办法,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。

网友:
像这样的事,那是经常的是。千万别把屏搞坏了。

网友:
家伙不行,换好的吧。

网友:
找对螺丝刀,用力

网友:
肯定扭的都没螺丝扣了。。。你拿个尖嘴钳子。好的尖嘴钳子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肯定扭的都没螺丝扣了。。。你拿个尖嘴钳子。好的尖嘴钳子试试。。。拿掉了千万别在上那个螺丝了

网友:
你的螺丝没有螺文啦!要小心。不暴力把屏搞坏啦。可能之前用的螺丝起不符合的。

网友:
简单的问题不要弄的那么复杂,静下来看看先

网友:
楼主先别慌 坐下静静心抽根烟   咱大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对吧   就一个小螺丝还是可以对付的对吧,,,,,实在不行的话告诉楼主一个绝招啊  保准管行   事先声明啊  搞坏不怪我啊?“把屏放在桌子上,然后退后两步,腾空飞起(跳起也行),抬起左腿,朝准那个螺丝猛的一脚。。"  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 呵呵  开个玩笑,,楼主不要生气啊

网友:
用烙铁烫一下那个螺丝试试看

网友:
找个好点的镊子夹着螺帽下面,用烙铁烫下就夹起来了

网友:
说实话没见到实际情况还真的办不了楼主,楼主不妨稍微滴点润滑油润滑一下 看看有无效果 楼主小心为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