值得注意的问题。acer 2400维修案例

楼主(2010-06-03):
接修acer2400本,待机电流0.2A,显然不正常,拆机触摸各元件发现网卡热,网卡必烧无疑。将其拆掉,待机0.02,但是仍然不开机。在测试南桥也牺牲了。换南桥后机器可以加电,正常跑码但是挡到26,不过。机器不亮。刷bios无效。又换了个南桥无效,最后找个网卡换上机器正常点亮。第一次遇见这样的bios ,检测不到板载网卡也不开机。

网友:
lz··
你的意思是说南桥和网卡坏了·
拆了网卡和南桥··网卡没有换一个上去开不了机··那这个很不明显是网卡参与了开机电路啊·
   上次有就个兄弟发过这个帖子··
网卡参与开机的·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超级I/O情况下网卡参与开机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测不到网卡不开机真是少之又少。我修机器不跑码的倒是经常把网卡拿掉再试。呵呵

网友:
这个是要有经验才能断定下来的

网友:
记下没网卡不能开机啊

网友:
呵呵。。     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哟

网友:
下子遇到受用啊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