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75主板与p4 3.0cpu接触不好

楼主(2010-06-03):
主板上的775针有点不均匀,排齐了后安装cpu还是不能自检,打开cpu插座,发现针脚又歪了,如何才能纠正这种故障那,谢谢
cpu

网友:
CPU插槽歪了可用注射器针头校正,用力要均匀。

网友:
用铅笔芯人铅笔校正转

网友:
一根一根的挑正吧
如果要彻底解决,至于换座
不过这个难度比较大,而且对工具的要求也较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