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50散热问题

楼主(2010-06-03):
接一台G450新机 散热不好 我清理了一下风扇 我想好了  谁知让顾客试了十分钟就达到80多度  不行该常转吧 我放心的让顾客拿回家试试 晚上就打电话过来 说还是不行 我郁闷了 怎么没处理好 早上又拿过来 我看看 一切都处理好了啊 不知是不是顾客经常打游戏把显卡打“受伤”了  不知换显卡行不行

网友:
240的显卡发热量本来就大,我们不以温度来测试机器是否有问题,再说这种温度并不是权威测试而得出的结论。如果不断电,不慢,那就是正常,如果出现花屏或是断电情况,可根据保修,更换散热片或是主板。

网友:
换升级版的显卡

网友:
散热器换个试一试,遇到过IBM T61的导热铜管不行了,芯片这边很热,散热鳞片还是凉的

网友:
显卡重做了吗,显卡虚焊,温度会比正常高。

网友:
就显示温度过高,没断电现象。。应该先换个好点的散热铜片,不行再考虑其他

网友:
连散热铜片一起换了,在考虑其他。

网友:
拆开本本再仔细查查,还有哪些地方散热不良。

网友:
在保的,拿去保吧

网友:
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叫他买个散热座。

网友:
还是搞了散热铜片  我用钳子把它搞弯了 给贴近就好了 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