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台电脑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0-06-03):
我的亲戚送来他的电脑说速度太慢。开机浏览网页是慢,以为是系统的事从装系统但装不进去之装到一半就关机了。后来在另一台主板上装的,现在开机浏览网页没事了,就是每次正常关机在开机都纠错不知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指点!

网友:
如果确定系统没有问题,就扫一下硬盘和内存

网友:
“每次正常关机在开机都纠错”
硬盘分区出现错误,硬盘可能有了逻辑坏道

网友:
老电脑快不了,新配的电脑不会慢,你连个型号配置都没有,真不知道该指点什么,谁知道是不是本来就不该快呢!

网友:
我是修电视的,刚接触电脑怎样扫硬盘和内存。还有这台电脑开机内存检测时间长。

网友:
清理下电脑灰尘,内存问题?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或者网卡有问题

网友:
4# 张先生 因特尔奔腾CPU2.6g 2g内存160g硬盘主板是双敏的。再问一下怎么再次主板上装不上系统是?

网友:
内存检测时间长可以在BIOS关掉检测,这样就快了。2.6G CPU的机器和我现在用的差不多,用一段时间系统里的垃圾多了是很慢,一般重装系统可以快上一个月左右。清除垃圾文件不大解决问题。
虚拟内存如果小的话,更影响速度。

网友:
9# 张先生 有的说吧Quick Power On SelfTest”设置为“Enabled,有的说开机时按住Del键,进入CMOS设置,在“Advanced BIOS Features”中把“Quick Power On Self Test”设置成“Disable”,保存一下,就行了。我两样都试了不行。开机检测cpu2.66g下一行是memory testing (20......)k 0k这一项数字变,是检测内存?不能去掉吗?另外请问是什么原因在此主板不能装系统,装到一半就关机了。

网友:
站内有很全的检测工具,能做成U盘启动的,从站内搜一下,要做维修,没测试工具还能行啊

网友:
Quick Power On SelfTest =快速开机自检。当然要设成ENABLE了,否则就像你自己描述的慢慢把内存检查一遍,有些机器还查3遍呢。

估计这个板子有些元件不行了,具体不可能就你现在给出的描述作出判断。

可以试用换个质量上好的电源看看,电源老化或者主板电容老化失容可能也是引起问题的根源之一。

观察一下主板上是否有电容鼓包漏液等,同时可看一下电源里的电容是否也有上述问题。

网友:
12# 张先生 不知道怎么的现在不纠错了 ,就是检测内存

网友:
装到一半就关机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散热造成的!
有的时候想问题不要太复杂 只要仔细点就可以!
cpu的散热和显卡的散热!
你的问题跟我昨天的一台机 情况十分类似

网友:
像张先生说的,起码快速自检应该设为ENABEL才对。有点BIOS设置有,就有快速启动选项,比如:boot easy之类的,选后,电脑启动就会跳过一些过程,开机就会快一些。另外,你可以根据你的硬件情况,在BIOS中,关闭一些端口,比如,如果你的硬盘和光驱只用一条IDE线,那你可以关掉一个IDE端口,你如果没有用并口,也可以关掉。。。。总之,减少一些资源分配,电脑也会快些。依赖于你对电脑的熟悉,作一些用有效的调整。在WINDOWS里,虚拟内存也可以设大一些,也会减少一些出错的现象。

网友:
谢谢了就这样吧,比送来以前快多了。主机已经取走了。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是不是CPU的温度过高哦....  打扫一下CPU风扇。。。

网友:
测测硬盘有坏道么  格式硬盘试试

网友:
清理一下磁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