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核心电压问题

楼主(2010-06-03):
一块技嘉G31的新主板,没过了2星期就把E420烧坏了,上假负载测核心电压是1.9,高于1.4的标准很多。拿到经销商那里,上了颗E430,点亮后,进BIOS查看核心电压在1.4左右,看似正常。回家取了一块新的华硕主板,上假负载的核心电压为1.4。那么前面一块技嘉的BIOS中的核心电压是不是不能反映正确的核心电压值?虽然上CPU和不上之前电压有别,总觉得这块技嘉主板的电压管理芯片出问题了,请各位来座谈一下,先谢了。

网友:
BIOS里显示的是CPU VID组合所得到的电压值吧........得以实际为准。

这个属个人见解,如有误,请楼下纠正。

网友:
G31是小板,上市场没有多久,一直比较稳定,经过我的手出货不少于一千块板子,而且配U是原包5300的,从没有烧U现象。只是怀疑你的U工作不正常出现的,或干脆说你那U不是正品货,是国包的。现在市场很多人不知道,只不过都是一样的保修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也一直觉得技嘉的G31/G41,比华硕、V星要实在,因为我自己在用也是技嘉的板子,对其做工十分了解。
这颗u是已经用了2年的了,原先机主用的是V星主板,而且2个月前遭过雷击,显示器坏了,但是主机可以正常使用。我也怀疑它的CPU在雷击中受过损伤,但是现在用假负载测技嘉G31核心电压偏高确是事实,很难解释cpu不好了会导致新主板的核心电压偏高,请各位指正了。
又:版主,以前我在论坛发的帖子都找不到历史记录了,那可是我的维修资料呀。

网友:
说的有点深奥
      觉得核心电压上假负载都跟U都有差距         同样的板子上不同 大小的u都【好像】有差别

网友:
G31板子很稳定的  ,是不是使用过程中 u风扇没装到位 引起烧U

网友:
现在的板子都是不同的CPU 核心电压都不一样的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呵,谢谢LS各位,继续等待大侠中....
不过我真的想再搞块技嘉G31测量一下,主要是对客户负责,不是装出去了,死活不管。

网友:
正常这种主板应该支持E530,你上E420烧掉了,说明U供电的驱动IC的外围或本身存在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