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电源板怪病

楼主(2010-06-03):
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问题 我有一台液晶 noc的 来的时候不通电  检查出 电源管理ea1530a 坏  换完好了 电压都正常  开关三极管温度高  电压是268V 刚通电一会就热 单独通电也一样, 是怎么回事 请帮帮忙! 还有 输出 5V电压 刚通电才2点多V 一会才慢慢的到5.17v
我说的不够详细 还请多多指出!

网友:
换IC,最好和开关管一起换。

网友:
开关管可以用K2645代换,发热厉害可能负载有短路漏电现象;另外光耦和光耦电路工作不正常也会引起。

网友:
谢了!我换了个 开关管 好了, 不过我以前修过的一个板也是IC坏了 开关管发热,换了2个开关管 不过没好. 我再研究一下吧!管理员 封贴吧!

网友:
楼主的    电源    直流输入 经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也不太正常吧  换开关管 大电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