品牌机装系统

楼主(2010-06-03):
       大部分的品牌机的保护措施都会阻止我们重新安装系统。所以重装系统时,必须要把它们干掉。下面我就分析一下,品牌机的保护方法及破解措施。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,就是同一个品牌的电脑,它的保护技术也是不断变化的。我这里只能粗略的介绍,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
  一、硬件保护
  这方面我见过三种品牌机,一种是“四通”现在可能没有这种个品牌了,它采用的是在网卡上加一块BootRom芯片,这个芯片直到类似“小哨兵”的作用。破解的方法就是拨下这个芯片,安装完系统后,如需要再插上就行了。第二种就是方正电脑,它也用过这种方法。第三种就是清华同方,它的一些型号的电脑,是采用把这种保护芯片集成在主板中的网卡中,这种方法更为霸道,我就中过它的招,安装系统时,安装不成功,我意识到可能是有类似还原卡的东西,我就根据提示进入一个管理界面,选择了“移除”,结果这个保护是去掉了,可是整个硬盘的分区全丢了,一下子丢了几十个G的文件。对于这种电脑,最好的方法就是在cmos中禁用这个芯片的功能。具体方法:
打开计算机——进入CMOS(DEL键)——选择进入“Integrated peripherals”项——修改“Onboard Lan Boot ROM”项为“Disable”——选择F10保存并退出——重启即可。
  二、软件保护
  采用这种技术的电脑有清华同方的“急救中心”,联想的“硬盘保护系统”。清华同方的“急救中心”,是安装完系统才安装的,类似于“还原精灵”,应该先进入系统把它卸载掉才行。对于联想的“硬盘保护系统”,可以开机按F4进入硬盘保护开始界面,然后按F10进入管理菜单,输入管理员密码,密码好像是000000,就可以控制硬盘保护系统了,还可以在里面卸载硬盘保护。据说还可以这么做:1.开机后在启动盘选择窗口按“CTRL+ENTER”以”安装软件“模式进入操作系统。 2.插入随机提供的驱动程序光盘,执行X:\\LX-TOOLS\\HDD-PROTECT下的SETUP.EXE。单击面板上的“移除”最后重启,就完成了对它的删除 。
  三、软硬结合
  如海尔的“一键通”和浪潮的“E动快车”,它们可能是在主板上集成了一小段程序,开机时按home键可以进入,在这儿可以进行安装、设置、卸载等操作。海尔的密码是“haier ”
,浪潮的密码是“12345678 ”。

  友情提示:对于电脑、手机很多初始密码都很简单,有的是六个或是八个0、6或者8,有的是123456,有的是12345678。

重要声明:去掉保护时有时会破坏硬盘上的数据,所以不懂的时候,最好是给客服打个电话,不要吝惜面子和电话费,要不到时候,你可能哭都来不及。

  另外,引用一段网友的文章,不过我没有见过这种情况。

如何去除品牌机的保护
问题:

很多品牌机都有保护
如:
不可以随便用DM等软件对其进行分区
有些不可以随便安装GHOST系统等.
现在我想知道的是,如何把他的保护去除.
解答:
解决品牌机、笔记本 安装GhostXP问题的终极方法( 转自电脑公司特别版论坛qqyyqq会员)
一般品牌机都会有一个隐藏的小分区(第1个分区,通常也就是c:盘)用于保护系统,如果使用Ghost XP刻盘全自动安装,往往会在自动Ghost的过程中出现错误。检测硬盘是否存在隐藏的小分区,可以用Ghost XP启动光盘菜单中的Partition Magic 8.05繁体版进行检查,如果状态条最前面有一个10M左右的分区,那么这个小分区就是第1个分区。
如果换一种方式安装系统,只要在Ghost XP安装盘启动时选择手动ghost进行安装,一般会跳过隐藏分区,在安装完XP后系统一般能够进入图形界面。但是重启后一般就不能进入系统了。系统提示:文件损坏或丢失,比如hal.dll丢失等问题。
这是由于C盘根目录下的boot.ini文件非法,导致默认从C:\Windows启动,但是又由于你的Windows XP并没有安装在C盘(隐藏的小分区一般才是真正的C盘,Ghost XP实际已经被装入D盘),所以系统启动失败。

解决方法是重新编辑Boot.ini文件。
1.如果在安装完XP后系统第一次进入桌面(千万不能重启)。可以在你所看见的C:\根目录下修改boot.ini项(需要在文件夹选项下的查看里取消“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(推荐)”和勾选“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”)。
一般的boot.ini如下:

[boot loader]
timeout=3
default=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1)\WINDOWS
[operating systems]
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1)\WINDOWS="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" /noexecute=optin /fastdetect /DETECTHAL
“c:\Arldr="DOS工具箱"”

把其中两个地方的partition(1)改为partition(2),然后保存。
解释:“partition(1)”是计算机中第一个驱动器上的唯一分区(第1个分区)。如果有两个分区(C 和 D),则分区C 为 partition(1),分区 D 为 partition(2)。partition(2)就是你的Ghost XP实际安装的“D”盘。
现在系统就可以正常启动了。

2.如果在安装完XP后系统第一次进入桌面后已经重启了,不能进入系统,可以按照以下操作:
用Ghost XP安装盘重新启动系统,并在光盘启动菜单上选择进入“DOS工具箱”。
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:“copy空格edit.com空格c:\”回车,将edit.com复制到c:\根目录下,然后进入c:\。
键入:“attrib空格-h空格-r空格-s空格Boot.ini”,取消Boot.ini的隐藏、只读、系统属性,回车。
键入:“edit空格Boot.ini”,回车。
按照上面的方法将partition(1)改为partition(2),然后保存退出。
键入:“attrib空格+h空格+r空格+s空格Boot.ini”,重新建立Boot.ini的隐藏、只读、系统属性,回车。
重启系统,完成!

注意:如果硬盘没有隐藏的小分区,就不需要对boot.ini进行修改。
由于Ghost XP实际已经安装在“D”盘,所以,安装运行一键还原精灵和运行东海大哥的Ghost一键备份系统会出错。如果需要备份系统,必须使用Ghost手动进行。

注:Boot.ini 文件中数据的含义:
“timeout”指定在选择默认的操作系统之前 Windows 等待的时间
“default”指定默认的操作系统。
“scsi(0)”表示主控制器(通常也是唯一的控制器)负责此设备。如果有两个 SCSI 控制器并且磁盘与第二个控制器相关联,则第二个控制器称为“scsi(1)”。如果系统使用 IDE、增强的 IDE (EIDE) 或增强的小型设备接口 (ESDI) 驱动器,或者如果系统使用没有内置 BIOS 的 SCSI 适配器,请将“scsi”替换为“multi”。
“disk(0)”指要使用的 SCSI 逻辑单元 (LUN)。它可以是独立的磁盘,但是大多数 SCSI 设置对每个 SCSI ID 只有一个LUN。
“rdisk(0)”指物理磁盘 1
“partition(1)”是计算机中第一个驱动器上的唯一分区。如果有两个分区(C 和 D),则分区 C 为 partition(1),分区 D 为 partition(2)。

网友:
   好东西啊  楼主  谢谢分享  上次就是碰到个方正就是这样

网友:
学习了,确实是好东西,以前装过联想的机子,就是有个密码,搞不了,这下好了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进PE装 100%成功

网友:
底格 重分区 把隐藏分区 都删了 可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