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认小了

楼主(2010-06-03):
富士通硬盘  原来60G 系统占4G 余下的是做D盘 我把D盘格了一下 没成功  现在只能认6.04G了 谁知道怎么恢复吗 谢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昨天也出现过,,不过我是用MHDD,也就是系统盘自带的硬盘检测软件,,用光盘进DOS以后,输入命令MHDD。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有两个命令。NHPA和RHPA。。其中RHPA是查看整个硬盘原始的容量的,,NHPA是恢复整个硬盘原始容量的,,这两个命令楼主最好都用一下核对,,,不过这样做的结果是,,硬盘上的数据会全部丢失。但整个硬盘的容量是可以恢复的,,所以请楼主在行动之前,先把硬盘上很重要的数据备份出来,,免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。。。希望楼主也把结果上传到论坛里和我说一下。。。顺便帮助大家。。

网友:
完了说一下结果可以吗楼主???

网友:
没搞定 试了好多  现在正试 PC3000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