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一块显卡加焊后电源保护

楼主(2010-06-03):
真是奇怪了,一块7300GS显卡开机一长二短,我是菜鸟,在论坛上看了看7300GPU脱焊很常见,用土炮直接加焊,我也没动卡上的任何元件,只是用捏子轻点了GPU的四个角能动了就停止加热,上机后CPU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,再开机就开不了了,主板都不上电,拨掉电源线几秒再插好,再把坏显卡拨掉,开机CPU风扇又转了,难道是电源有电路保护功能?难道是GPU针脚被我搞短路了?

网友:
也就是说一上显卡电源就处于保护状态不给加电。

网友:
插上显卡风扇转下就听。说明显卡有短路的地方
你打下FBVDDQ供电的MOS管S级(也就是显存供电)如果短路 多半都是GPU被你焊短路了
还有就是查下GPU供电电路时不是有短路的地方,

网友:
GPU下面连锡了吧,只能重新BGA了

网友:
MOS管在哪呢?我是新手,我用二极管档打了VGA的针脚,其中RGB中的B脚对地是0.其它两个是75.

网友:
mos管就是场效应管啊。B对地0.那就把B相连的电阻和电容去掉。然后再打下阻止 如果阻止还是一样的话。 GPU挂了,把GPU取了重新植

网友:
谢谢Solo,我量了MOS管的一个脚对地为0, 不知道是不是挂了?锡珠用多少直径的呢?

网友:
我一般用的是0.5的。
取的好的话可以不用植珠哦。

网友:
呵呵~吃一亏涨一智啊,加焊时千万不能过份动桥,四角轻点一下确定能动就停止加热,要不然轻微的移位就可能连锡。 我就是中途碰了一下GPU的侧面。 不过有这个机会我还可以学习下植珠,哈哈。。。

网友:
刚开始是花屏,你做一下gpu加电保护,一定是你把gpu做短路了

网友:
不是吧。怎么才能取好,有相关资料吗?我想试试。植珠太麻烦,还要买网。

网友:
相关资料。 这些都是自己取的时候取出的经验而已。
你自己多练习

网友:
植珠不一定要网的,手动上去效果一样,还可以练下眼力!

网友:
GPU损坏了

网友:
应该事GPU挂了

网友:
和LZ一样,我学修显卡的时候也是用坛友的经验,用摄子去轻推GPU,吹坏过二块卡。
现在修得多了,有了自己的经验和方法,850的温度、风力、加焊时间、用的助焊剂等,不过有一条,不再去动GPU。

网友:
没连锡就核心short

网友:
以后大家在加焊的时候要注意,温度太高会搞废GPU的,并且PCB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,很有可能过孔不通的

网友:
重做GPU,不然显卡就O了,  7300GS重做的话好像不值得

网友:
不是连珠就是温度距离没有控制好,GPU挂的可能比较大,珠子是0.6的,也可以用0.5的植,焊接的时候要在上面放一毛或5毛的小钱焊才安全,空手焊要是无铅的估计芯片动了你芯片也挂了,有铅的就随便吹也不容易坏,不要对一个地方吹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