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液显、 一闪一闪 图像正常

楼主(2010-06-03):
原来是一闪一闪的,现在装上又好了,但是屏幕上出现黑色的横线,像墨水画的一样,不知是为何,驱动到屏线我已经重新插了,还是不行,之前是好的,只是屏一闪一闪,现在不闪了,都是横线了
横线

网友:
还是仔细检查数据线和屏的排线

网友:
加焊一下屏接口。试试

网友:
还是接触不好呢 在搞一搞

网友:
楼主说的不够清楚,,原来一闪一闪的可能是 灯管老化或高压板故障,,但是这次的横线就不好说了 可能是屏线 驱动板 屏主芯片脱焊 更糟的就是屏被你搞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