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昨天好好的,今天不认了,摸了下也不转动 无声音

楼主(2010-06-03):
日立320G硬盘  我自己用的,昨天还在用,今天打开 认不到硬盘了,摸下 没任何反应, 放到别的机子上也没反应 应该怎么修?我里面都是资料啊

网友:
资料没有丢,硬盘板子坏了。估计你机器的电源是个便宜货。

电子产品,大都是秒杀死掉。上一秒是好的不等于下一秒也是好的。

网友:
哈哈!秒杀死掉了天有不测风去啊,找个同样的硬盘换下板子资料导出,再去研究怎么修吧

网友:
不转是电路板坏了,换板试试。

网友:
电路板上故障的可能性最大,估计是主芯片无工作电源!

网友:
先拆下电路板检查电机接口是否接触不好吧。

网友:
先检查下sata的电源线,换个试下,我碰到很多松动的,造成硬盘时上电时不上电,换了就好,特别是那种延长式的!

网友:
听说硬盘的固件坏的多,占60%左右。。 大家不要说啥接触不良的问题了,换过主机试过的,不可能是接触问题的。。再说这么弱智的问题人家怎么会来上面问呢?

网友:
可能是板子上的电机驱动芯片的事吧

网友:
不转其实就是不加电, 不加电就说明硬盘的电路板没有起到供电作用, 当然电路板还有其他用处, 所以说 硬盘不转先换个电路板试试,, 一般不加电的盘都很好搞,,

网友:
有点像是电源线松动的现象,或者看看电板.重要的是加电可以拷出数据,我的100多G动画片前段时间也都没了

网友:
首先检查电源线,再其次看下硬盘电路板保险管有没有被烧掉,这种情况遇到比较多

网友:
张先生的话精典,电子产品都是秒杀死掉的;据楼主所说,硬盘的电路板坏掉的可能很大,不过数据应该是没有受损的

网友:
不转不并非就是电源板坏了,固件坏的也有可能性不转,磁头坏了,转一下就停,电机卡死也都有可能!板坏并非绝对!

网友(2010-07-21):
看 下硬盘的12V的保护电阻有没有烧到

网友:
我的硬盘放在不用一年多 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把板子拿下来触电用酒精擦擦,在上去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