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600

楼主(2010-06-03):
不过CPU,待机正常0。02!按开机键三个灯同时亮8秒又灭了!电源从0。02到0。6就掉电了!
我按住网卡开机故障也是一样,按住1632开机还有北桥开机都是一样!我用CPU假附子测过内刻供电,时钟,复位,都正常!开机时北桥电压都有!

网友:
到0.6A左右的话,你量一下,开机以后,主要的供电都出来了吗?参照图纸,量一下

网友:
这个我都测了!都出来了!

网友:
掉电无非就那么几种情况1:有没出来的电压,检测保护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2:温控方面出问题,如风扇转的是否正常,温控制芯片信号是否正常
                      3:电流大,保护了
这几种情况只能跟你说说,如果确实测到全部电压,那可以换下CPU供电管理IC试一下

网友:
屏线接口保险断开了吧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是来灌水的

网友:
DELLD600 北桥很容易虚焊的

网友:
查下电源有短路没

网友:
为什么不把网卡拿掉试试哪!

网友:
D600 去掉光板上CPU外接电源开机 三灯同亮4秒然后掉电是CPU和主板故障报警。建议检查SC1476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看了好多文章都还没有人能说一个检测思路?

网友:
这个贴就这样完了!

网友:
看这个电流 应该是内存没过把。。   可以插诊断卡么   看下代码。   电压是否都正常。。

网友:
是的,插上诊断卡看下代码!这机网卡容易坏

网友:
内存不过 用内存假负载测下看看吧

网友:
掉电一般是没有读到内存或CPU没有跑码,先换内存试试,不行就IO了,这个我修过的很多.

网友:
内存没过,查一下内存到北桥的AD阻值,说不准就是北桥虚了

网友:
CPU和内存这块我都可以排除了!

网友:
拆了网卡或者断开网卡供电试试  这种机器相关的维修经验很多,楼主去看看别人怎么修的! 3个灯一起亮一起灭是没跑CPU  网卡坏的最多

网友:
我修理过一台,是三灯一起闪,换了网卡芯片就好了。

网友:
D600 北桥坏的很多,建议查查

网友:
多谢大家的帮助这些方法都试过了。

网友:
最后换了网卡和IO好了。

网友:
先看跑什么码了吗 真的不习惯一切都 好 就是不开机之类的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