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焊桥时怎样给桥里挤进焊膏呀

楼主(2010-06-03):
要知道桥虚焊但是连接还是很紧密的,几本毫无缝隙,我见到有人说用风枪吹进能行吗?用水剂的话听说又不好

网友:
我通常用风枪吹。有点效果。期待更好的方法!

网友:
,还是用BGA返修台吧,,助焊剂和助焊膏都可以用

网友:
把油涂在桥的四周,然后用BGA一吹就好了!

网友:
把焊膏涂在周围       用   850   吹一下

网友:
做BGA 比较稳定,效果比较理想

网友:
一般不 加,加了 以后加热产生的 气泡容易连珠

网友(2012-11-23):
我也觉得是加与不加,我加入的话,大多是加焊后一般都不好,或是现像都和原来不一样的了,应该是连珠了,不知道大家加了有没有这个现像

网友:
还没有机会式一下

网友:
用酒精稀释后就可以灌进去 ,  反正我一直都是用这种方法!

网友:
最好的法子自然是BGA反修台了

网友:
一般用助焊剂灌进去比较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