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IO时能否在芯片的脚和主板上分别上锡直接加热固定

楼主(2010-06-03):
我觉得IO芯片的脚密密麻麻,一根针都插不进去,我见到别人都是用拖焊的方法,这种方法锡能够进入脚的底部吗?应该是边缘回定而已吧。先涂上薄薄的一层锡再加热不OK了。
芯片

网友:
一般都是在IO边缘脚上用锡固定以后,再拖锡,不固定住没法拖吧

网友:
先把脚位对准板上的焊点.然后用锡固定两边...
再用烙铁慢慢焊四边...

网友:
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固定后,用风枪吹

网友:
先用风枪吹固定,在拖。

网友A(2011-04-23):
先固定 再拖焊

网友:
老是焊掉皮 怎么办 有好办法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