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来看看,着急

楼主(2010-06-03):
台式机,按下开机键2,、3秒就重启,主板电池放电后,不重启了,但是黑屏。怎么办?
跑板卡到A1 45,
黑屏

网友:
什么主板啊,闪热方面怎样

网友:
把内存清洁一下,重新插一遍,如有独立显卡,同理,先试一下

网友:
G31主板,独立显卡,重新插拔都没用

网友:
联想的机器,商用的启天用的G31主板,有时候也会现现你说的这种情况,但不是一直黑,是偶尔开机无显示,刷最新的BIOS,你这个应该也在保内吧

网友:
是在保,现在连码都不跑了,我怀疑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觉得先刷了BIOS在说 45应该是CPU没有过完

网友:
这是不过内存的代码,你可据不过内存的维修方法维修。

网友:
刷BIOS,桥空焊了.

网友:
G31的板子,好多CPU不支持。。换个CPU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