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000

楼主(2010-06-03):
机器加电之后CPU没有 供电 电流一直跑到5A 之后保护掉电 MAX987换过 有那个大哥知道 这个机器还有别的通病吗?
cpu
掉电
通病

网友:
5A?是不是大短路啊 哪里能有这么高的电流的啊

网友:
是啊 5A是慢慢上去的啊 我1987换了 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短路了吧。。。

网友:
你把cpu拿掉看看电流多少?

网友:
0.14之后掉电

网友:
CPU应该是烧坏了。

网友:
看下还有哪儿发热的

网友:
楼主查一下有没有19V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19V 有地方短路啊。解决了再说。

网友:
是啊,先解决19V的短路在说。。。

网友:
摘了CPU就0.14A 那肯定是U挂了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不良

网友:
估计是CPU挂了。把CPU拿下来量一量板子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严重短路了,不要随便上电,容易烧板

网友:
先换个CPU在说,供电芯片都查查,一般是3/5V和公共点才会有5A的电流输出

网友:
芯片换过了 没发现有19V短路i的

网友:
带U,5A电流过大,有可能短路了,把U拿掉,0.14A,查查哪个电压没有,就能找到问题了,这个机子一般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,不行,你把MOS量一下,要不就全换了.供参考.

网友:
大电流了,*脏话*。 你还上CPU给它掉电啊,不烧CPU才怪呢

网友:
把CPU供电芯片相关的MOS管一起换掉

网友:
电流到了5A估计U该挂了。这个机子CPU芯片虚焊的比较多。慢慢的电流到5A,估计是不好修的。以前也遇到过。南桥、北桥、CPU芯片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那么大的电流一般是公共点短路了仔细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