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开机报警重插内存后正常,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

楼主(2010-06-03):
主板开机报警重插内存后正常,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,发生频率很高,平均4-5天发生一次,

每次重插内存都会好,换内存故障一样。如果不更换内存 DIMM 槽是否还有其他好办法?

网友:
如果是RS690板,直接找售后保修,如果是出保板,加焊北桥

网友:
内存插槽的问题,用工具把槽子清理干净就OK了,一般是槽子生锈了,与金手指接触不好

网友:
是内存氧化了  拿橡皮多擦几次   或者是槽的问题 清理下

网友:
如果空气潮湿就用像皮把金手指全擦一下,我原来遇到都这样处理

网友:
问题是一般在周一上班会发生这样的问题,重插内存问题就看不见了。周末过两天,下周一有这样。我们售后也没有办法维修。因为实在是复制不到现象,客户在南方,售后在北京。难道还与湿度温度有关系?

网友:
清理内存槽子,加焊信号排阻。加焊北桥

网友:
请问楼上的哥哥,主机板重插内存就好了,为什么要加焊北桥?
用什么工具加焊北桥?
加焊北桥的哪一部分电路?
我们的主板是5系列的板子使用1156的CPU,这板子的北桥在哪里?

网友:
清理内存槽子,加焊信号排阻。加焊北桥
引用 网友A:

同问楼上的哥哥,主机板重插内存就好了,在北京复制不到现象了呀!
为什么要加焊排阻?
为什么要加焊北桥?
用什么工具加焊北桥?
加焊北桥的哪一部分电路?
我们的主板是5系列的板子使用1156的CPU,这板子的北桥在哪里?

网友:
内存插槽加焊一遍 就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八九不离十。。肯定离不开内存插糟

网友:
内存插槽加焊一遍 就应该就可以了
引用 网友B:

楼上的哥哥感谢您的回复,这个早就试过了,不能解决问题,谢谢了!

网友:
呵呵。老机的通病了~~主要还是要去氧化。

网友:
八九不离十。。肯定离不开内存插糟
引用 网友C:

楼上的哥哥,我也知道是DIMM的问题,更换DIMM就好,但是更换DIMM会造成报废。

所以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?

很久很久以前修录音机,黑白电视机还可以用酒精洗洗,延长使用寿命,这个是否可以?

或者更好的方法?

网友:
用  香蕉水  洗一下!就好了

网友:
看来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此问题了

网友:
抱歉,昨天因单位上有事,没有及时给你回复。
我说的是,如果你的主板是RS690的,你可以考虑一北桥问题,如果不是,先换内存试一下,如果还是不行,就到售后保内换主板。出了保的机器,你可以更换内存槽,或是到专业的维修店查一下,倒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种情况。
至于为什么要加焊北桥,因为RS690板在我们这常见的故障,就是你说的这样,加焊北桥的解决率能达到60%。

网友:
内存槽洗洗,,在不行就搞个东西把内存固定

网友:
用高级复活剂喷一下。。

网友:
快有分析结果了,我们请资深的硬件分析单位分析了,有结果我再回来报告。

网友:
1156的板子内存由CPU直接控制,加焊北桥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