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C.P965MVP 时点亮,时不亮

楼主(2010-06-03):
昨天接到一台主机,主板是: 七彩虹 C.P965MVP  ,当时是诊断卡不跑码,各项电压正常,搞了半晌没找到哪里的毛病,正头痛的时候,怪哉,它竟不知不觉的好了,当时由于客户急等着用电脑,就也没有找病因!急急忙忙安装到机箱上了让客户拿走了,,  今天上午客户打电话说又不显示了,拿过来一检测,不跑码...  把主板拆下来,量了一下CPU电压1.5,正常,内存0.9V 3.3V  各项也都正常!就是不跑码!! 断了电 在开..25  26 竟过了!!郁闷中!!

网友:
有空焊点
北桥和U座是重点嫌疑对象

U座的针看看,有没有歪斜倒下的

网友:
我把北桥加焊了,现在症状换了,用他本机P4 2.8的CPU不跑码,,用我的赛扬2.66就行!!2.8放的别的板上也没问题!!为什么啊,是不是还是北桥的问题??

网友:
可能还是空焊吧

网友:
有时候主板可以开机,有时候不可以开,还要注意一个地方,就是COMS跳线处的电压是否为3V左右,我遇到过一块主板,有时候可以开机,有时候不可以开机的,就是因为COMS跳线那里氧化严重,导致RTC供电不稳定,后来把排针用砂纸打磨干净后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