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6-03):
七彩虹NC19 775CPU插座,ATX3.3V短路,网卡已拆,上电保护。有没有通病告诉我一下。
cpu
通病

网友:
3.3v到南桥,时钟IC,声卡,BIOS,一个一个排除吧。

网友:
我现在已拆bios,IO,1117,9202. 3.3V依然短路 南桥挂?

网友:
3.3V在板子上的点特别都
接的电容也特别多
下查查以3.3V为输入的MOS管有没有短路的
如果没有
那就取桥一试吧!

网友:
基本上南桥挂了!3.3短的一般桥挂的可能性很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