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 HP 6520S

楼主(2010-06-03):
昨天接了一个本子。做玩系统从起不蓝屏,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知道 南桥已经加焊 谢谢 急
蓝屏

网友:
麻烦你表达清楚点。

网友:
你先别急,把事说清楚,原来什么故障,做了什么操作,现在变成什么故障,你都测量过哪?
做完系统不蓝屏就对了,让它蓝屏干嘛?

网友:
我越听 越糊涂 最后是解决了还是没解决 系统做下 不蓝屏了 你还加焊 南桥?

网友:
我想你应该是做系统蓝屏吧!是不是用的ghost啊!把所有驱动都不装试试

网友:
做玩系统从起不蓝屏,是怎么回事?别急把问题说清除,蓝屏时最下面是什么代码?

网友:
楼主的系统有点特殊,蓝屏就对了。

网友:
讲什么呢 不蓝屏不号吗

网友:
拿来的时候就是做系统从起 我以为是南桥 汗过还是那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