镭风X800gtc 128M PCIE 不亮

楼主(2010-06-03):
芯片为 ati  x800 r430  开机不显 不亮, 测 PWM 芯片 LM342D

9 pin 没电压 不知道 是不是正常的, 我只插自制的 供电端进行测试

测 各个核心电压 外围电压  显存电压 晶振电压 bios 电压 ,两电感电压 全正常

核心加焊过, 还是不行, 各位路过大侠 帮帮小弟 分析一下

网友:
这个不是PWM芯片
是四运放IC

9脚是某路供电点反馈回路的电压,从10脚IN+和8脚OUT来看,该路供电点应该是出问题了
查一下该路的MOS管

网友:
把它拆下来测一下焊盘是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