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电源总是烧保险

楼主(2010-06-03):
如题,接客户一台显示器,开不了机,拆机检查发现保险烧了,一个元件烧坏,如下图,烧坏的芯片不知道如何代换

网友:
是DM0565R吗?此管损毁,只换保险当然不行啦

网友:
三极管和保险一起换就可以了.

网友:
看不到是什么芯片,不知道如何代换 3# 萧剑龙

网友:
一般不是坏保险那么简单   后级一定是有短路的或是有东西烧坏的

网友:
看不清上面型号只有改个电源板

网友:
楼主 可以查电路啊  不过是有点麻烦而已,,,   如果电源出现烧包险的故障话   先代换原坏管  然后再保险的地方去掉保险  串灯泡 通电测试  这样的话如果电路中还有故障的话  就能保护  减少损失

网友:
开关管子正面应该有型号,仔细看下

网友:
查下待机电源管理芯片,应该是一个八脚的,和LD7575或者203D6差不多大,再就是查下光耦是否良好!

网友:
像这种IC最好是找原型号的用,像这种板也常见呀,不可能找不到这个IC 吧

网友:
有时候直接换电源板会来的快些。时间就是效益。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下不就知道后级有没有短路了。

网友:
哪来的三极管呀?本身就是一个电源厚膜,自己看下电路周围,对照像TOP246Y  DM0565 DP804类的电路看一下,找个差不多换上,串个灯泡当假负载来修

网友:
应该好改的,就单路供电,找个12V供电的电源适配器塞进去就行,另外注意周边绝缘。

网友:
我看是集成开关管的电源IC

网友:
DM0565的可能性很大,,,

网友:
元件可以在网上查到参数的,找一个参数差不多的换就可以了,你可以在保险处串一个220V的灯泡,这样修起来比较保险,如果灯泡一直亮着就说明还有什么地方短路,需要继续查找故障元件

网友:
今天修个液晶电源部分放在底座上的。。顾客拿来时是不通电的。。直接拆底座。。
      测了下大电容无300V。。再测保险已烧断。当时没注意换个保险就直接上电了。。。
            只听砰的一声。保险不但烧了。。旁边的电杆也炸飞了。。仔细测了下。发现大电容有点鼓了。。
                  还有整流桥也烧了。。很无语。。。最后在垃圾堆里找个NEC废适配器用锤子砸开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庆幸的是里边的配件都能代用。而且需代换的几个都没坏。。换完接上电源问题解决
唉·一时大意··事倍功半。。希望LZ早日修复。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板就行了。。收贵些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可以具体点吗

网友:
烧保险一般为后极有短路,整流二极管有二支必击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