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电源板上哪些是开关三极管!

楼主(2010-06-03):
求助!
上次手贱,打错了..弄成驱动电源板了... 对不起各位了
求助

网友:
楼主不会是想要自己做电源吧,至于如何驱动开关三极管这个问题表面看来非常简单,可是个非常有难度的技术课题,一句两句话没办法说清楚呀,建议楼主找点有关于开关电源的基础材料研究一下吧。

网友:
是如何代换 还是如何驱动,,,如果是如何驱动那就是电源设计的事情了,,,不过现在主机开关电源主电源的驱动大部分都是半桥驱动,,

网友:
建议楼主找点有关于开关电源的基础材料研究一下

网友:
对不起各位了.. 哈哈.我想问的是如何判断电源板上哪些是开关三极管/哈哈!!!

网友:
这个还不好判断吗??都是功率管,一看就能分辨出来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型号,查参数。测阻值。再就是凭经验

网友:
和主变压器相连的就是开关三极管,多用于推挽,及半桥架构的电路中

网友:
各个电源厂家生产的材料不一样,什么管子便宜就装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