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不能引导。。

楼主(2010-06-03):
日立 61.4G的硬盘
主板,数据线等都换过,mhdd测试都正常。。DM自动,手动都分区过
用diskgen也修复过引导。
ghost版,安装版都试过,就是不能引导。。
错误为
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the following file is missing or corrupt
<windows root>\systen32\ntoskrnl.exe
Windows

网友:
你用GHOST 光盘一键4个区试试... 不要手动分区

网友:
换个纯净板的看看?
我也是换个纯净板的就OK

网友:
会不会是主板坏了,主板坏有的不能引导

网友:
楼上没看清我写的
这些 我都试过了。。

网友:
自动分区再用原始安装方式的装吧

网友:
用安装版 会显示setupdd。sys不能保存噢

网友:
意思是能完整地装系统,但是装完后不能引导吗?
换个硬盘试试,或换台电脑试试硬盘?

网友:
楼上的什么意思 没看懂

网友:
主板刷下BIOS 联想的机子碰到过

网友:
主板是换过了的。

网友:
CPU 内存 也要换一下, CPU 经常见到会引起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吧

网友:
那是提示文件丢失,如果LZ确定硬盘没问题的话,就换个内存试试吧,应该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对,我见过的,内存引起的比较多,要是两根的话就去掉一根,装完系统再插上
一跟的话直接换一根

网友:
好像有提示系统文件丢失,既然是系统文件丢失那肯定不能引导啊.
在DOS模式下用SYS C: 试下,看能不能启动

网友:
先换个内存试试,看提示,像是不支持GHOST,用安装版系统试试,或者在其他机器安好后,在装这台机上

网友:
这种问题可以先换条内存试试,文件不能保存也可能是内存不良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