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坏会引起CPU没电压吗?CPU没电压IO会发烫?

楼主(2010-06-03):
CPU的供电和IO会的联系,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
网友:
会呀,CPU电压进来电压是由一个IO发出来的,如果IO短路的话,IO会发烫的

网友:
会引起的,CPU的VID有与IO相联

网友:
左边是8705的VIN0,右边与Vcore相连,只要有联系,理论上就有可能会影响CPU供电。
这只是很片面的一个图,这图正好打开着,借这跟你说一下,维修没有绝对的事,没听过可能,但并不是没有。

网友(2012-08-01):
我感觉也会是什么原理呢  昨天修了两片asus 的板子上电就开关不了查了下cpu没电压换了io结果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