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板按键 老师傅们进来看看

楼主(2010-06-03):
本人菜鸟 问下老师傅们

驱动板 按键 10个针  分别是 KO K1 K2 K3 K4 K5 K6    R    G    GND
个人分析KO K1 K2 K3 K4 K5 K6 都是4V  代表显示器外壳上的6个菜单键是吗    比如KO一脚接4V 一脚接地 当人为按下KO接地  1 0 1 跳变 代表有效 是吗             还有R  G 什么意思 反正也是4V

网友:
老师傅们指点下啊  按键 不敢轻易接上去  怕烧

网友:
K O 是开关      R G  是指示灯     有信号的时候是 绿色 G  没有信号的时候是红色R

网友:
本人认为:按键板是6键8线的话,正确的接法是 K2 K3 K4 K5 K6    R    G    GND;如果是其他的接线的话,应该以GND为第一对齐,再向左排。
5楼认为KO是开关,我不赞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