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0-06-03):
刚接了台IBM T60机器,接上电源待机电流在0.7,开机就掉到0.1。查待机电压3--5V是正常的,也没有发烫的地方,哪位大侠修过这类故障?是那里出问题了?
掉电

网友:
主要是东芝芯片保护了,你看看反馈信号

网友:
待机电流0.7吗?电流高了。是这 个应该是修待机电路。

网友:
好像待机电流有一点高

网友:
故障已经查出了,已解决了,给大家分享一下
是D32限流二极管开路,造成5V没有去到东芝芯片,导致东芝芯片不工作
看这个点位图就明白了

网友:
嘿……还是你比较帅,,可以说下思路不了。?那么小的都被你找出来了。

网友:
结果不重要啊重点说一下维修方法啊让大家分享一下啊

网友:
楼主很厉害啊。说说怎么会考虑到二极管了。说说思路啊。大家都期待呢。

网友:
大家都在期待你的维修思路

网友:
说的不咋地 不过修出来就行啦 基础问题

网友:
楼主 分享一下思路和过程吧!

网友:
2楼的已经说出了思路.查东芝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桥空焊了或供电芯片不良或安全芯片有问题都会引起掉电

网友:
待机电流高
看先3AUX起来没啊
还有1R5M电压

网友:
我这个T60机器,第一次开机正常,第二次就开不了,要把电源线拔了在重插有开的了,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我们需要的是过程 不要结果啊 这样什么也学不会啊

网友:
仔细查查后级什么地方保护了

网友:
楼主故障解决了待机还是0。7吗

网友:
LZ分享一下维修思路呗,最起码跟大家伙说说东芝芯片的关键测试点。而且各点电压时多少,别这么笼统哦,有骗分的嫌疑哈!!

网友:
解决待机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:
哈哈。。 楼主能分享成果。真是谢谢了。。 IBM的电路 保护 就是强。。。。

网友:
东芝芯片不工作也会造成待机电流偏大,学习了!

网友:
应该是 什么地方保护了

网友:
IBM的 机器 有点图还是好修

网友:
东芝芯片主要有自身工作条件反馈,温度检测

网友:
你太有才了,厉害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