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复位求帮助,在线等~

楼主(2010-06-03):
我有一块l4s5m的主板,不复位,求高手给点解决办法。。。
在线等~

网友:
先测各电压还有时钟

网友:
维修的顺序,供电,时钟,复位,前两个的数据发上来,帮你分析

网友:
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分别为3.3和2.5

网友:
供电3.3是哪的供电,哪里的时钟会达到2.5V,给你发一个链接,你看一下主板上的主要测试点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0488-1-1.html
CPU,内存,南北桥......这些的供电都需要查一下

网友:
核心电压滤波电感1.7V
内存供电2.5V
32.768晶振两脚电压为1.52和1.28晶振起振
20针电源插座供电电压正常
12V4口输入电压正常
还需要哪些数据?

网友:
这样吧,你测一下PCI B16,BIOS的第31#,PCI A15电压,点复位是否有跳变
如果B16时钟在1.4-1.6V之间,那你再测一下CPU的时钟是否正常---对于你来说,需要假负载(测试用的)

网友:
您说的PCI B16是不是pci的下边从左至右第16个引脚?(电压为1.63V无跳变)
您说的PCI A15是不是pci的上边从左至右第15个引脚?(电压为1.04V)
BIOS第31#电压为5.18V
点复位无跳变
假负载上后不能触发只能强加电,时钟电压为0.01至0.05调变

网友:
假负载数据:
总线时钟0.44
主时钟0
PG信号0.36
CPU内核电压1.92
复位信号0.36

网友:
谢谢了,故障已经找到了,是网卡芯片的问题,拆掉就好了。
晕了,找不到毛病还要把周边芯片挨个拆哦。。

网友:
B16为时钟信号的其中一个,基本上说明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应该是满足了,A15为复位,1.04V偏低
BIOS 31#应该也是时钟,你测到的是5.18V,不知道是否测试有误。
点复位,A15无跳变,说明没有复位。

量一下电源灰线电压值,跑一下复位开关到南桥的线路,正常PCI复位电压应该在3.3左右。总感觉你这个主板也有可能是北桥和CPU的时钟异常,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........说比修难

期待楼下有好见意的朋友帮帮LZ

网友:
佩服  佩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