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31 开机电流到0.6

楼主(2010-06-03):
R31 开机电流上到0.6,3V,5V正常,PCI时钟正常,北桥输入时钟正常,内存没时钟,内存供电正常,北桥电压正常,诊断卡不 跑码,北桥换过。。。各位帮忙看看,谢谢。。。

r31 n3.pdf

网友:
内存没 时钟那就按照局部无时钟来修,找到弯弯蛐蛐的线跑线路了。

网友:
按电路图内存时钟是从北桥出来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