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声卡不使用正常

楼主(2010-06-03):
一块神舟主板HA-P4X800-ML,声卡芯片VT1617A,有时系统能识别到音频设备,有时没认到,认到时装驱动后重启蓝屏,提示 sysauido.sys 错误,如何解决,谢谢

网友:
对于声卡这东西维修来说,不如25买个独立的插上。
如果单说维修方面,如确定系统,驱动没有问题,你可以打一下声卡时钟波形,查一下供电是否偏低,如供电,时钟都正常,直接换掉声卡芯片,原值替换。

网友:
支持楼上,买块装上不就行了吗

网友:
VIA 的vt1617A声卡芯片没有,估计RL的也用不上吧,屏蔽掉用独立的算了,

网友:
装上驱动蓝屏,说明声卡已经与别的发生冲突,声卡芯片有问题了。
吹下来。换个芯片,如果没有这样芯片,插个独立的美多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