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400接屏不显求救

楼主(2010-06-03):
前天库户拿来的机器、
故障是开机外切可以显示
但是自带屏不显示
后来换了一块好屏还是不显、白屏、、
量屏、
没供电
拆机器、、发现F8烧了、、
直接接过去、
开机显示正常了、、
开始测机、、就放到一边了、
第二天
发现机器有不显了、、
再量主板屏供电。发现F3又烧了、、
又直接接过去、、
再开机、、
不显示,屏有供电没显示东西。黑屏
一会儿F16又烧了、、
现在那一块的保险都烧了,
而且接屏不显示了
外切就正常、、
想问一下各位,为什么屏接口那块总是烧保险啊||?
现在不显又是什么原因啊?没思路了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吧

网友:
还是屏接口问题你再仔细查查看

网友:
后级阻值正常吗    应该那里漏电了

网友:
加焊下屏接口试试

网友:
你看一下场馆有没有性能不良的

网友:
这机器昨天放电就可以显示了、

但是今天再开又不显了、、
。。唉

网友:
会不会是屏本身有什么问题呢

网友:
反复烧保险,说明后级有短路,不能直连,否则可能烧屏。

网友:
看看后机吧 短路了没有

网友:
对地打了阻值、
都是正常的啊、

网友:
屏换了考虑下高压板了?看看高压板到显卡之间有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以前碰到过换高压版后。高压版保险老烧的。后来给屏换个灯管。就好了不烧了。你这个换过屏了还是烧保险的话。看下高压板有没有异常啊。然后在考虑其他的

网友:
老是烧保险,修好后短时间又能正常显示,说明后面屏‘屏线’高压条不稳定,

网友:
烧的保险是屏供电还是高压条供电?如果是 高压条供电的话可以考虑直接拉一个电压上去

网友:
换保险后可以正常点亮说明没有明显问题,但时间不长又会烧保险说明后级电路漏电或者不良,重点查电容是否软击穿。

网友:
电容问题,不用想了,给主供电的电容换掉,楼上的说的很对了

网友:
查查哪里是否有短路

网友:
串接万用表,测一下电流多少,同时另外一个万用表测电压会不会有较大波动。如上述方法没找到问题,一小段一小段地弯曲屏线,同时测有没有对地短,如未发现有短路,试换一下涉及滤波的电容,最后换控制的场管。

网友:
还是应该查屏线插座、插头和屏线,一是有没有短路,二是给高压板的20V有没有可能串入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屏线有问题

网友:
屏接品短路了,或屏线短路

网友:
我碰到过这种情况,检查一下外壳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