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主板无法开机,CPU没有温度

楼主(2010-06-03):
一块ONDA主板,无法开机,电源风扇CPU风扇都转,结果不装CPU风扇,用手摸CPU,一点温度都没有冰凉的。
应该是不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,我是个新手,不怎么懂,求各位大侠帮帮小弟。在线等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0488-1-1.html
先把主要测试点的测试数据发上来,要维修,至少要学会应该去测哪。
如果有CPU假负载,你可以按上面的标识测一下,CPU供电,时钟,复位,总线电压........

网友:
刚用了主板诊断卡跑NO   呵呵,小弟新手 你们说的我一点也不会,但不知道从哪里学起。

网友:
一开始没会的,多在基础区学习一下,男同志对这东西应该入门更快些。

网友:
恩,我对这些东西满有兴趣

网友:
最起码先测上下管和电感的电压有没有吧

网友:
上管和下管的电压都有,然后呢?

网友:
楼主你先测下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