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~联想天逸100 开机不亮 诊断卡报04

楼主(2010-06-03):
联想天逸100 开机不亮 诊断卡报04 ,3.3V 5V全有,什么问题啊,哪位师傅给讲一下

网友:
04代码:对CMOS的诊断字节进行检查,确定电池电源与CMOS校验和是否良好。通过读取存储区域对CMOS校验和进行手动检验。如果CMOS校验和错误,用默认值带电更新CMOS并清除密码。初始化状态寄存器A。初始化基于CMOS建立问题的变量数据。初始化主机中的8259可兼容PIC。

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这个你先刷BIOS下,

网友:
我觉得好象是内存不过啊呵呵

网友:
我没编程器怎么刷啊,哪位指点一下

网友:
没有编程器你就只有买料板带BIOS块的了,但还要看你运气万一买的料板上的BIOS也坏的那就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