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显示器变成上下两屏了

楼主(2010-06-03):
一台海尔笔记本显示器变成上下两屏了,显示的内容都是一样的,图像被压缩成一半高了,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。弄了屏线,接口,都没有效果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多为屏幕问题,我在华硕机器上面遇到过,当时是一个屏幕变8个

网友:
显卡坏了。

网友:
不是显卡就是屏码片坏

网友:
有遇到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应是显卡的问题,屏码片造成这种故障不像

网友:
屏坏了把。。 你先测下屏看下嘛

网友:
显卡加焊下...显卡输出的时钟变2倍了

网友:
先外接看看故障,一般是显卡的故障,也遇到是屏问题的。

网友:
1:换好屏试一试      2:显卡

网友:
建议先换块屏试试。之前遇到过DELL的机器,分成了上下两部分一模一样的显示。是屏码片的问题。不过显卡也有可能。排除吧

网友:
先换块屏试,不行加焊显卡吧

网友:
问一下楼主,是什么显卡?是集成的么?如果是集成显卡更换内存试一下。我遇到过这个情况,而且有时候还出现4个画面。

网友:
应当考虑显卡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出现这种情况的显卡故障也比较高。但是在楼主外接显示正常的情况下,千万不要轻易动显卡。先换屏测试下等之类的。忘记了。出现这种情况屏码片也很容易引起。在基地中有个DELL 1400(显卡通病)也是分屏。几乎回帖90%以上是显卡问题。但是最后楼主修复过程是码片问题。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:
重新BGA显卡和显存保你好。我修到过同样的海尔的

网友:
加焊显卡  不行换显卡

网友:
显卡问题,植珠吧

网友:
从原理上看,为典型的场不同步的故障,即液晶显示屏的场扫描频率与主板显卡发出的场扫描频率不一致,涉及到液晶屏解码电路和主板显卡电路以及驱动程序,请按以上思路考虑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遇到过,加焊显卡肯定好,显卡肯定没有坏!

网友:
显卡问题多,之前遇到过

网友:
显卡问题,换个显卡

网友:
先简单后复杂,,,先换张屏试试,不行就直接做显卡吧。。

网友:
遇到的分屏 差不多都是显卡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试看  不好再加焊显卡

网友:
先外界显示器试哈嘛,那个又不花钱,试了你就晓得了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,经常遇到

网友:
显卡问题以前修过

网友:
显卡重做下、NV显卡缺陷 大多数NV的显卡做下就会好

网友:
先换好屏试试排除一下 再下手

网友:
肯定是显卡

网友:
显卡问题 我以前遇到是 开机屏幕 出现4个 画面  外接都正常的

网友:
外接正常的话!应该是屏吧!换个屏试试!

网友:
显卡问题造成的已发现多起

网友:
独显的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dv2000,屏幕出现6个小屏,每个都一样,后来加焊了显卡,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