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上CPU 吹下+12VCPU主供电的上、下管和电容

楼主(2010-06-03):
在没吹下之前上下管和电容之前,没接4口插座,ATX电源可以工作。
接了接4口插座,ATX电源,这时通电两秒,电源自动关闭。
没上CPU,全部吹下+12VCPU主供电的上、下管和电容,然后接ATX电源。这时还是通电两秒,电源自动关闭。
这样正常吗?

吹下后,+12V的插座不是像没接一样吗?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?
是不是哪里短路了?

网友:
应该缺少了供电的一组吧!

网友:
检查一下。。是不是那里短路啦!》~。。 搞那些插口那里都清理一下搞下卫生。

网友:
这个可能就与北桥有关系啦,拆与不拆专管之前都是一样的,那就有可能北桥内部电路短路所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