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---亮---------在开----不亮

楼主(2010-06-03):
今一同事上门维修,故障为不亮,可打开机箱清了一下coms再点,亮了,可进入系统重启后又不亮,在清,又亮。重启后又不亮,之后又试了几次一直是不清不不亮,一开始怀疑电池电压低,换了一个依旧,不解,请高手指点!~·~

网友:
先查SB几个先机条件,刷BIOS

网友:
点不亮的时候是板子复位没有,
如果复位,是什么代码

网友:
这种情况先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跑吗,有复位

网友:
我也有块这样的板,以为是桥但是做了还随便行,晶振都换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