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上CPU 吹下+12VCPU主供电的上、下管和电容上电,有什么反应?

楼主(2010-06-03):
题目: 在没上CPU 吹下+12VCPU主供电的上、下管和电容有什么反应

过程: 电容, CPU
          在没吹下之前上下管和电容之前,没接4口插座,ATX电源可以工作。
          接了接4口插座,ATX电源,这时通电两秒,电源自动关闭。
          没上CPU,全部吹下+12VCPU主供电的上、下管和电容,然后接ATX电源。这时还是通电两秒,电源自动关闭。
问题: 1.这样正常吗?
          2.吹下后,+12V的插座不是像没接一样吗?
          3.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?
          4.是不是哪里短路了?

网友:
不知道LZ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?

短路与否,测一下CPU供电处的电感就知道了
至于掉电,有些板子设计是这样的,没有CPU电压输出时,会保护性的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