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才能痕拆机

楼主(2010-06-03):
经常将客户的液晶外壳拆花。前天有一台没有过保的液晶返厂维修。回来后一个花痕都看不到。真神了。。

网友:
直接用手扣屏的边框

网友:
用一种塑料开壳工具。

网友:
塑料开壳工具还是要弄花,只是没有那么大的痕

网友:
别的为我不怎么样拆笔记本还可以吧!我每天都要拆笔记本最起码也要2-3台,一般的拆东西除了用手就是用镊子,拆的还好不会有什么痕迹,现在我拆还是蛮轻松的,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,也要一边想它的结构一般拆,这样即又好又快。

网友:
我们拆的都是 直接用手抠  实在抠不开的就用平口螺丝刀,,先把下面拆开 然后再用手抠

网友:
用卡片拆的,我们修过的基本上是看不出拆过的痕迹。

网友:
我们是找一块PCB板,把两边打磨圆滑了,还要磨得像刀口一样,只是没那么锋利,开盖时先用平口镙丝刀撬开一点,后面就用PCB板撬,没多少痕迹的

网友:
用刀笔,就是带塑料刀的圆珠笔划缝隙处,就不会有痕迹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尽量全部用手,  什么工具都会留下痕迹的

网友:
我拆液晶,一般都用信用卡之类的,很好用,拆过之后也看不出的

网友:
我基本上是用指甲,嘿嘿~~不好搞的就用一字镙丝刀先搞开一个口子,然后用手。基本上来说没什么痕的

网友:
小心的拆就是,真正无痕,是不可能的,尽量吧

网友:
先用指甲,指甲搞不定的就用银行卡。很爽的。拆过后基本不留痕

网友:
用裁纸刀很方便,没有划痕!还得要经验啊

网友:
三星 之一系列的基本用手 ,像明基 和戴尔的 就用螺丝刀 小心一点 基本不会留下痕迹的

网友:
我是用刀片拆的

网友:
用银行卡或电话卡,修剪成刀型,用力按划,壳就开了,绝对无痕,跟买的专业工具无太大区别

网友:
我一般是看是什么牌子的,下该机子的维修手册看,按照维修手册去弄,基本上拆不会看出什么痕迹的。

网友:
有的机子好拆,直接用手扳就行了,有的机器, 你不撬的,根本没法开!绝大部分都是蛮好拆的,个别变态的

网友:
用银行卡,电话卡之类的卡片好些,不过还是会有划痕,用手抠估计痕迹最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