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50屏闪

楼主(2010-06-03):
联想V450、Y430等有几种型号都是开机的时候屏的下方或者上下方就有闪的的现象,外接正常,这应该是个通病吧,屏的故障

网友:
让你说对了,去维修站保修吧,换上的是改良以后的屏。

网友:
要是不在保修 就好了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