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2920Z 开机白屏?

楼主(2010-06-03):
ACER 2920Z 开机白屏? 以为是屏的问题?换了一个还是一样?外接有显示正常进系统。会是显卡不好吗?请高手指点?
显卡

网友:
踩 不是显卡的问题,要是显卡的问题的话就不会外接正常了,是你的屏或者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楼上的你看清楚人家说什么没有?高压坏会白屏吗?你先测一下屏上供电是否正常,如果各供点正常的话就加焊显卡。

网友:
这个是屏供电问题

网友:
量一下屏上有供电没有先

网友:
我比较怀疑主板。开机,量主板上LCD接口,19V,LCDVCC,5V,电压都有了。看信号线阻值(信号短路会白屏,因为LCD和CRT在显卡里面是分开的,所以也可能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)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 加热下看看

网友:
你量下屏供电 和信号线阻值 仔细查一下

网友:
有可能是显卡坏了,显卡的内部RCT 和lvds 是不同的模块的。
你先测量下屏有没有供电先。

网友:
屏线,屏供电,显卡,都可引起花屏。

网友A:
测量一下屏上的供电保险看看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缺电压

网友:
测一下屏的供电,如何不正常,可能是屏线

网友:
先查一下屏供电,屏供电要是有就要动显卡了

网友:
先测屏供电正常不,正常换个屏试下,还是不行加焊显卡

网友:
开机白屏,要先查屏供3.3V有没有,然后测屏线有没有问题.屏供电要接上屏测.楼主测过以后请继续跟贴,看大家能不能帮上忙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的,我遇过。我把显卡从新做一下就OK了

网友:
量一下屏线和LCD供电时不是正常

网友:
白屏只有三种原因,一是屏线有问题,二是屏有问题,三是显卡问题,试换换看看